[应用相关] 水平滚动显示

楼主(2020-05-19):
SSDD1306 OLED驱动芯片怎么设置成向左边水平滚动的显示?请做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A:
显示的字符进行移动,然后就可以达到水平滚动的效果了

网友B:
当然你的时间都要配合好的。

网友C:
滚动显示就是改变显示在坐标。

网友D:
水平滚动是需要代码实现的。

楼主:
代码实现会有抖动

网友E:
那怎么办?

网友F:
需要不需要特殊的控件啊

网友G:
看你用的什么接口,SPI接口可以用算法,我试过,还算可以,如果是I2C,似乎没什么办法,太慢了,我记得SSD1306有滚动的命令,不记得有没有水平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