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中断唤醒后又重新复位

楼主(2020-05-19):
pd, LED, TI, pen, ni

@far @interrupt void EXTI3_PD_IRQHandler(void) // vector == 6
{
        NOP();
        NOP();
//        PD_CR2 = 0b10000001;   // PD1,关闭中断
        LED2 = ~LED2;

}

void IWDG_Init(void)  // independent WDG
{
        IWDG_KR                = KEY_ENABLE; // START IWDG
        IWDG_KR                = KEY_ACCESS;
        IWDG_RLR         = 0xFF;
        IWDG_PR         = 0x06; //  independent watchdog , prescaler/256   for wdt freq.  1MS
        IWDG_KR                = KEY_REFRESH;
}

void sleep_proc(void)
{

                PD_CR2 = 0b10000011;   // PD1   上拉中断输入?
                LED3 = LED_ON;
                EN_INT();
                HALT();
                LED3 = LED_OFF;
                DIS_INT();
                PD_CR2 = 0b10000001;   // PD1,上拉输入
                NOP();
                NOP();

}

void main()
{

                 mcu_initialize();
        for(;;)
        {
//                CLR_IWDG();
                while(KEY == 1)
                {
                        CLR_IWDG();
                }
                sleep_proc();
        }
}

每次外中断唤醒后,又重新复位了,是怎么回事呢?
哪位帮忙分析下呀?

网友A:
睡眠是用的独立看门狗?

网友B:
通过按键的方式喂狗?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C:
对,如果是,就会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是,就会有问题

网友E:
多半看门狗的问题!睡眠有专门的看门狗

楼主:
不能用独立看门狗,可以用窗口看门狗

网友F:
换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G:
指向哪里了

楼主:
之前的器件如DM6467,它会有个叫做EDMATCCFG得寄存器来对DBS值进行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