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清空UPP Rx FIFO

楼主(2020-05-19):
如何才能在不重启整个系统的情况下清空UPP Rx FIFO?

网友A:
我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些检查,但是我认为在正常运作的模式下没有任何办法来完全清空uPP FIFO。

网友B:
你最佳的选择是使用UPPCR.SWRST来重置外围设备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C:
重置整个模块的话应该能够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