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烧录器驱动装上了,KEIL如何设置呢?

楼主:
我把驱动装上去了,请问我该怎么在KEIL里进行设置呢,现在一直都是红灯亮,也不能用

网友A(2020-05-20):
魔术棒点进去选择debug,然后选择新唐烧录器

网友B:
可以烧录和DEBUG吧

网友C:
其他厂家的也是这么设置

网友D:
工程设置里面有好多地方可以设置的,可以都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E:
新唐有免费版的keil.
bsp里面的预设就是nu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棒点进去选择debug,然后选择新唐烧录器

可以使用了,谢谢

网友A(点评):
多折腾一下就会的。

网友:
要折腾起来,都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