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的低功耗单片机有没有低功耗使用说明?

楼主(2020-05-20):
在FTP里找了半天没有类似的说明,最近在调试低功耗,但效果并不是跟手册或者论坛里朋友展示的那样,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端口模式有问题,不晓得有没有坛友帮助一下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HC32L136J8TA,手册上说7ua运行模式。但我使用内部 32K RCL,后最小功耗维持在100ua左右。关键都没打开任何外设时钟,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HC32L136J8TA,手册上说7ua运行模式。但我使用内部 32K RCL,后最小功耗维持在100ua左右。关 ...

可以加个好友嘛?最近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好友嘛?最近也是同样问题

加我QQ 623224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