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AES加密如何实现

楼主(2020-05-20):
请教各位大神FPGA的AES加密如何实现。

网友A:
我们有详细的AES 256加密方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详细的AES 256加密方案哦

我看到你的aes加密是通过加密芯片做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你的aes加密是通过加密芯片做的是吗

通过一个专属的硬件实现AES256的加密算法, 可以加我微信13924645577  发资料你了解下加密原理

网友A:
带加密认证功能的EEPROM:
IDKT加密芯片介绍(带大容量EEPROM的加密芯片)
IDKT会内置先进的加密化功能的AES256,提供2K Bytes的EEPROM用户区域的高性能保安存储装置. EEPROM分为8个用户区域, 此8个用户EEPROM区域里保存单/双数的数据时, 个个区域可以应用不同的加密功能。组成区域里为了用户读写EEPROM区域密码和已包含使用在 IDKT加密IC的AES256秘密KEY.
通过动态,对称,相互认证,数据加密解密,提供把使用的系统内重要并敏感的信息, 能安全的保存EEPROM区域。这种保护电路使外部攻击中也可以安全的储存信息
IDKT在host-client类型系统中,提供高安全性,低成本,简单体现.包含在IDKT的 AES256加密算法是动态, 跟host-client间提供对称互相认证. 不仅还会host-client间另行加密传输所有数据的密码.
IDKT会保护您的应用程序。这不是软件, 而是物理性实现的内置加密技术基础上防止黑客侵入使更加安全。 IDKT的所有用户都将会拥有,绝不被盗的独一无二的ID, 并具有强大的硬件保护装置.
IDKT会保护您的贵重资产. 使用IDKT的序列号, 能做出属于您自己的应用程序. 您可以用这唯一的序列号适用于您所有的应用程序上, 会安全的防止复制您的产品开始.
定制型加密芯片这是一款采用随机变量交换系统的认证加密芯片。与系统MCU以密码方式通信,MCU在诸如系统启动等关键场合检测ALPU加密芯片。所以即使盗版系统复制了PCB、内核甚至存储器中的固件,但若缺少这颗定制加密芯片,该系统仍然无法工作。

IDKT定制化加密芯片优势
1:专注加密芯片的企业
IDKT专注致力于加密IC的研发与生产,目前有10余款加密芯片,每年都有新品推出,为客户提供更安全,更优越的产品。
2:定制型加密芯片
为每个客户提供唯一型号加密芯片,同时根据客户不同平台,提供和此芯片唯一对应的加密库文件,软硬件一一对应。
3:安全的高级加密算法
AES-256算法是美国联邦政府采用的标准算法,是目前最安全的算法。基于AES-256加密算法独立研发出自主的加密算法,相对目前市场上的AES-128更安全可靠,也是目前市场上AES等级最高的加密算法
4:安全的保护机制
基于安全的加密算法,软硬件相匹配进行工作,含有随机伪数据通讯加密,有效防止跳过检验,使得保护机制更安全。
5:简单的使用方式
根据客户平台以及环境,提供和芯片相对应的加密库文件,客户只需要用主程序调用加密接口函数就可以跟加密芯片通讯。
6:先进的生成工艺
加密芯片按照ASIC设计,芯片内部由几十层逻辑电路组成,所以硬件几乎不可能被PO解。另外芯片丝印上只有生产周期,无产品型号信息,不会暴露加密芯片的信息,也可根据客户要求自定义**。

7:完善的客户管理体系
对客户信息备案管理,绝对保密客户信息,保证客户的利益。
客户确认使用加密芯片后,将签署保密协议。合同中有客户信息保护条款,以及独家使用权和采购权条款。
8:知识产权的保护
有效保护方案及固件,提高产品竞争力。OEM管控,有效防止非法产品。收取License费用,提升销售额,提升产量。
9:专业的服务体系
免费提供测试样片,全方位专业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
10:广泛的应用
消费类电子、工业控制、车载电子、打印耗材、游戏产业、智能产品等设备。并且在远程认证方面,目前已有成功应用在Wifi/蓝牙等设备。

产品特点:
1:基于AES256国际高级算法。也是唯一一家使用AES256等级算法的产品。
2:ASIC逻辑电路设计,免烧录,操作简单。
3:首创定制型加密IC,唯一的客户型号,软硬件一一对应。
4:2KB OTP或者EEPROM空间可供用户选择性使用。
5:具有加解密功能,防止跳过验证。
6:通讯数据加密,防止探测模拟。
7:IIC或者I-Wire单线通信接口,只需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即可。8:供电电压:1.8V-4.5V宽电压。
9:内置晶振,无需外接晶振电路。
10,SOT23-6/SOP8/DFN6各种封装。业界最小尺寸2*2MM,硬件可兼容替代Atmel的加密芯片

IDKT主要功能:
1,High-level Encryption standard, AES 256-bit adopted
2,Hardwired Copy Protection Cuircuit
3,2KBytes Secure EEPROM embedded
4,Wide range of supplied voltage - 2.0V ~ 3.3V IO vtg makes high compatibility in communicating to Host MCUs
5,Supporting both Single-Wire communication and I2C protocol
6,Zero external parts - Built-in LDO(1.8V ~ 3.3V), POR(Power On Reset) / 20MHz Oscillator
7,Supporting Shutdown mode - Extremely low power operation
8,Various Package types supported - SOT23-6, SOP8, TDFN8
附件功能:
1,5 bytes of Serial Number can be added
2,2 Kbytes of OTP(One Time Programing) built-in
3,Able to record Counting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such as printer cartridges
4,Data Encryption in accessing Memory
IDKT加密芯片特点:
一,High security Features
1,Symmetric-mutual authentication
2,I2C or one-wire protocol with random stream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function
3,Unique key set for authentication,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二,2K Bytes  secure EEPROM user memory
1,8 user zones   2,Password for each memory block  3,Support OTP/MTP user area
三,Embedded application features:
1,Support 5 Bytes serial number
2,Support multiple host-client interfaces I2C and Single-Wire Communication
3,Support increment only counting function for inkjet printer and cartridge
4,Wide input power range : 1.8V ~ 3.6V
5,SOT23-6, 8SOP and TDFN-8 pack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