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我们公司的大门遥控器坏啦。电池是新换的,按下按键灯也亮,可就是不管事。
领导叫我修,我捣鼓了一下,搞不了。大神支招,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接收器检查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检查过了吗

好了,吹了吹,灰太多了。

网友B:
吹灰之力

网友C:
这种315的遥控器,某宝上大把的,有那修的时间还不如买个新的回来重新匹配,话说我都有整套现成的方案

网友D:
确实是 费了 "吹灰之力 ",    灰尘和接触问题往往是常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