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开源一个CY7C68013A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

楼主(2020-05-20):
烧录固件

上位机下载
https://downloads.saleae.com/logic/1.2.18/Logic%20Setup%201.2.18.exe

工程下载(LCEDA有开源)

关于该逻辑分析仪采样速率达不到24MHz提示降速的一点避坑指南(见14楼)

网友A:
和某宝的(20+RMB那款)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开源逻辑分析仪,淘宝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某宝的(20+RMB那款)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一个鸟样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晶振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晶振有个性。

手头没现成的,临时焊了一个做测试
不过说实话,3225封装2P能到24M的晶振还真不好找,
全是4P的,打板的话建议换掉

网友D:
它这个软件要注册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这个软件要注册码吗?>

不用,免费的

网友E(2020-08-28):
不错,有时间自己打板搞几个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F(2020-10-21):
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2021-07-08):
这两天在公司的笔记本上使用这个逻辑分析仪,
电脑型号为华为MagicBook,处理器是AMD的锐龙5 2500U;

操作系统为win10,版本10.0.18363.1556;

使用Seleae Logic版本1.1.12,1.1.15,1.1.16,以及最新的1.2.18测试,
发现均会出现提示采样速率达不到24MHz的问题,

经过对采样速率进行调整,发现设置在4MHz是采样正常,波形显示也没问题,
可以确认逻辑分析仪硬件没问题,软件用了好多年了,即便是最新的不行旧的应该也可以,
测试过程中电脑重启过不止一次,并确认过家里的台式机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最后调整来调整去发现竟然跟逻辑分析仪插的USB口有关,
由于华为的Magic Book只带两个USB口,所以我常年插着一个小米的TypeC HUB做扩展,
测试发现只要TypeC上插着USB转串口,逻辑分析仪就有问题,如下图

灵机一动我去淘宝上扒了一份商家最新的关于这个逻辑分析仪的手册,
发现果然我不是第一个被坑的,附图大家使用过程中引以为鉴吧

网友G(2021-11-15):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掉这坑里不知道原因

网友H(2025-04-20):
楼主研究的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