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K8TA串口ISP不能用PA14PA13

楼主(2020-05-20):
请确认目标芯片与串口模块的连接:
MCU.VCC           <--->    串口模块.VCC
MCU.GND           <--->    串口模块.GND
MCU.TXD(PA09/PA14)<--->    串口模块.RXD
MCU.RXD(PA10/PA13)<--->    串口模块.TXD
MCU.MODE          <--->    MCU.VCC

我用的是PA13和PA14,PA09和PA10没引出没法测试,但SWD测试没问题,ISP不行,难道芯片版本问题不支持?

楼主:
搞定了,原来136也需要这个rst,但软件没写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136也需要这个rst,但软件没写明。

136 ISP烧录完成后,再次烧录之前需要需手动Res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