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各位大神这部分电路作用是什么,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05-20):
这是一个电源输入电路,请问大神这部分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似乎是为了减小上电冲击电流。
http://www.dzsc.com/data/2014-6-4/105729.html

网友B:
缓启动  缓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启动  缓关断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是菜**,有错误还望勿喷并指正,就说简单点,上电瞬间,C37电压不突变,保持0V,通过D10将Q3的栅极电压拉低,使Q3断开,然后慢慢的C37通过R32,R46充电,电压缓慢上去,因此Q3栅极电压也缓慢上去,渐渐打开,D11是保护栅极,

网友C:
上电,先对电容充电,断电,放空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