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 开发环境构建与例程测试

楼主(2020-05-20):
1.开箱
期盼中的MM32L073PF终于收到了,整体包装及开发板还是十分精致的,如图1所示。当然要想进行深度的测评还需配置USB电源线、扩展接口的排针等。
1 开发板外观

当使用USB线为开发板供电后,可听到蜂鸣器发出的提示声,并见到板上的4LED灯以不同的频率在闪烁,如图2所示。

2 上电效果

2.开发环境构建
为了便于测评和开发,开发环境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只是一个DEMO的演示工具。
    由于习惯了用KILL作为开发工具,故基于KILL来构建开发环境,本人所使用的版本为V5.23。在安装了KILL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安装MindMotion.MM32L0xx_DFP.1.0.9.pack,以提供对MM32L073PF芯片的支持,再安装后可见到图3所示内容。
3 添加芯片支持

至此,我们就可以对MM32L073PF的程序进行编辑和编译了。为了便于学习和测试,此时可以从官网上下载名为MM32L0xx_n_Lib_Samples_V1.20_SC的例程压缩包。在通过编译的情况下,其界面如图4所示。

4 完成编译

在完成编译的情况下,后续的工作就是实现程序的下载功能。

此时,需要以管理员身份来运行mm32_devkit_setup.exe文件,并将其安装再KILL的安装目录下。然后再安装USB驱动,即可在设备管理器中见到图5所示的界面。

5 安装设备驱动

此时,在KILL软件中已可看到MM32-LINK Debugger选项,如图6所示。

6 添加调试器

若无法激活调试器,可运行install.bat文件,如何能见到图7所示的激活界面。

7 激活调试器

    单击下载工具图标,即可进行下载,完成后其界面如图8所示。以例程IOToggle为例,其运行效果位4LED灯同步进行闪烁。

8 完成程序下载

4. 例程测试
官网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例程资源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有分为两个版本,即:
函数库版(MBL073PF_n_lib)和寄存器版(MBL073PF_n_reg)。但两个版本的例程数并不一样多。
MBL073PF_n_lib中,主要有以下例程:
1)BLINKIOToggleIOKey
2)ADCADC_BasicExampleADC_TempsensorADC_Vref1.2V
3)I2CI2C_EEPROMI2C_EEPROM _DMA
4)TIMTIM1_BasicExampleTIM2_BasicExampleTIM3_PWM_InputTIM3_PWM_Output
5)UARTUART_Print_DMAUART_Print_loopUART_Print_NVICUART_Receive_DMAUART_Receive_DMA_Interrupt

在学习和验证例程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修改来实现新的功能和用途。

ADC_BasicExample例程功能验证
该功能程序的主函数内容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ADCVAL;
   float fValue;
   delay_init();
   LED_Init();
   uart_initwBaudRate(115200);               // 设置通讯波特率为115200bps

   ADC1_SingleChannel( ADC_Channel_1);
   while(1)
    {
       ADCVAL=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5);// 读取采样结果
       fValue = ((float)ADCVAL/4095)*3.3; // 转换为3.3V内的电压值
       printf("ADC1_CH_1=%fV\r\n",fValue);// 输出转换结果
       delay_ms(200);                  //设置采样间隔为200ms
    }

}
通过对程序的分析可知:
对该程序的验证需要使用板上的电位器RV1以提供电压模拟信号来进行数模转换,并通过串口UART1来发送采用结果,其效果如图a所示。使用螺丝刀对电位器的阻值加以调整,接口在串口工具中观察到值得变化。
a

由于板上的串口用的是UART2,故需要使用扩展接口来连接,CN9接口如图b所示。在测试时需将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当然通过对例程的修改,也可将波特率改为9600bps,如图c所示。
b

c

5. 开发资料收集
1)使用手册
文件ug_mm32_emb_v0.9_cn.PDFMM32 eMiniBoard开发板用户手册,它是一系列开发板资料的合集,从中可以查询到相关资源的地址分配情况,但缺少对开发环境构建方面的介绍。
2)原理图
文件sch_mb023.PDF为开发板的原理图,通过它可从整体上对资源的分配情况加以了解,从而为合理地使用提供支持,图9为开发板的原理图。

9 开发板原理图

3)板上资源
整体看开发板主要基本以下硬件资源:

    在特殊的应用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接口来进行硬件资源的扩展。后面将具体介绍硬件资源扩展及功能实现方面的内容,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