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与FPGA设计的航空飞行控制系统

楼主(2020-05-20):
(图片)

楼主:
FPGA与DSP的接口设计
    在系统构成中,DSP和FPGA是两个主要的信号处理器件,两者相辅相
成,协调工作。实际工作中,两者分担着不同的任务,但同时两者却要进行
大量的数据通信。高效、稳定的接口电路就很必要。DSP用于处理系统输出
的原始数据进行导航解算,由于从FPGA出来的数据要经过DSP的总线进入
DSP芯片,这就要求DSP未对FPGA的数据进行读操作的时候要保持高阻的
状态,只有在选通信号有效的情况下才把数据放到DSP的数据总线上去,所
以三态门在DSP和FPGA进行数据交换时的总线操作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FPGA和DSP之间的数据量比较大,但是为了提高实时性和可靠性,在
FPGA中没有使用FIFO或者RAM来存储数据,而只是用FPGA中的变量来
临时存储。Altera公司的FPGA提供I/O信号的三态支持。

楼主:
这个资料写的比较粗旷。。。下来找一篇详细的学习学习。
话说,找这方面的资料,真不好找啊!

网友A:
实时性如何

网友B:
好复杂也有点庞大

网友C:
这样的配置能处理很复杂的数据了

网友D(2020-07-01):
这个看着好牛的样子。

网友E:
航空飞行控制系统?

网友F:
双核处理器比较高端。

网友G:
这个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H:
高大上的设计和产品了。

网友I:
惯导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J:
数字滤波算法?

网友G:
完整的源代码有吗?

网友D:
有成品了吗啊?

网友E:
是用在大飞机上的吗?

网友J:
这个不应该使用解算算法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写的比较粗旷。。。下来找一篇详细的学习学习。
话说,找这方面的资料,真不好找啊! ...

资料写的比较粗旷

网友I:
有具体的实现算法吗

网友L:
只有原理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