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硬件工程师的思维-某宝DP60升降压开关电源上电过冲电压

楼主(2020-05-20):
疫情期间,偶见某宝上卖DP60升降压开关电源模块,家里正规的直流稳压电源有好几台,好奇买了一块看看,输入5.5-30V,输出0.5-30V。中间一块电路板,上下2块透明有机玻璃板子,直流输入输出端子,LCD显示,2个按键,2个电位器,几个LED,适合初学者DIY。初看,做工不错,当时简单测试一下,输出接个电阻负载,用示波器大致看看波形,功能正常。
这几天有空,仔细测试一下,测试开启瞬间的输出电压波形,设置3.3V时,开机电压一直上升,到5.3V左右,开始线性下降,到3.3V时稳定,从5.3V到3.3V,持续时间可达几百毫秒,和负载有关,空载和轻载持续时间长,重载持续时间短。
大致看看板子,一个FP139电源芯片,采用SEPIC电路结构,一个LM358,估计是电流采集差分放大/恒流控制等功能,一个新唐的N76E003 MCU,一个合泰1621段式LCD驱动。找到一份FP5139的数据手册,大致解剖板子的外围电路,和参考设计几乎相同。
框图如下:

参考外围电路如下:
实际板子,反馈网络的RC补偿网络没有,感觉这个RC时间常数不大,应该不会导致这么长时间的过冲。不过,加了没有坏处,加焊了RC补偿电路,没有任何改善,在意料之中。
分析过冲时间这么长,应该是其它反馈环路的时间常数不对,PIN8是COMP,参考设计外接104电容,内部OP输出串联36K,这个时间常数有些大,大概率是这里的问题。第一步,先把这个电容去掉,测试输出电压,果然,上电瞬间没有过冲了,但是输出电压的纹波巨大,环路不稳定了,但是证明思路是对的。第二步,焊接一个103的电容,测试输出波形,上电过冲没有,输出电压也稳定了,大功告成。
模拟电路,说不难就是不难,你看,淘宝上到处有山寨的,抄板即可。但是,既然设计要卖的直流稳压电源产品,这个开机过冲电压达到2V的,时间数百毫秒的,这也敢卖?做电源的,难道不测试上电的波形?只是万用表测试一下稳态的直流电压?看来,能把一个简单的电源设计好,调试好,测试好,起码就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了。

网友A:
没猜错的话,又是一件冤案!!!

楼主:
认为是冤案的,可以去淘宝自己买一个,DP60升降压模块,32元,想必应该买得起的。
当然,我只解剖局部电路,RP5139的附近电路,其它电路和参考设计有一些区别的。比如L1/L2,实际是耦合电感,外围参数也不完全一样。

楼主:
当然,我只是维修一下,实际电路的参数,电阻大部分是01C之类的代码要查表,我懒得查表,电容我也没有拆下一个一个测量,只看电路结构和参考设计类似。不过,我有一个好习惯,拆下的器件放在一个地方,不会立即丢弃的,等下次有空或者有新想法可以回溯问题所在。也许参考设计的参数没错,只是实际电路的COMP电容容量搞错,看来明天要测测拆下的电容容量了。

楼主:
实际电路的COMP电容有问题肯定没有冤枉它,因为去掉和换一个,状态完全不同。
参考设计104这个值,大概没有错,并没有怀疑参考设计有问题,当然其它外围器件的参数也会影响环路稳定性。

楼主:
实际电路的Cs1是220uF的电解电容,比参考设计大了10倍,换成22uF无效。
FB端按照参考设计,加RC无效,由于实际电路的FB对地电阻比较小,我的R也比较小。
看来,COMP电容实际值是关键。

楼主:
最终结论:
1、参考设计的参数104是没有问题的。
2、实际产品的电容,早上测试容量,竟然是105的,怪不得过冲这么大。按道理,36K/104,过冲即使有,时间也不会这么长。

网友A:
啥叫【正宗的】工程师思维?
看一眼描述,破腚百出,这就是正宗的工程师思维!

看不出有冤案,就是程咬金思维----三斧头!就这个几个零件,大不了挨个焊下来测测好坏。

楼主:
我也看不出教授有啥好的思维,难道我的思维不对?
准备用这个板子给3.3V的MCU供电,担心上电有过冲烧板子,使用前先测试,发现有问题,昨天下班前分析维修的,下班前发个帖子回家了。
我首先肯定是板子的设计问题,肯定是环路参数不对,如果不是设计问题,就是生产问题(比如把电容的BOM搞错了),也许是山寨抄板的抄错了。

楼主:
就怕有些教授,只会指点江山显得很厉害,遇到实际问题,连三板斧都不会!

楼主:
连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搞错了都看不出来,还分析了n久,还好意思写总结。

网友A:
在小公司和大公司干,各有利弊:

小公司容易出人头地,就那几号人,干硬件的可能就一个,非常容易混成扛把子了。
但无法切磋交流,就一个干硬件的话,那就整个公司唯我独尊了,技术上的成长及其缓慢,时间长了,人可能就废了,因为环境中缺乏竞争。

大公司人才辈出,985学校年年补充血液,不干个一二十年,可能连小组长都混不上,出人头地难,这是缺点。
竞争激烈,技术成长飞快,这是优点。大公司混几年去小公司,很容易混个抗把子职位。

网友A:
魔术界有个规则:同行之间不能相互解密,否则是拆台。

电工界也有规则,一旦把破腚解密,就是得罪人的差事
所以【祥和】的论坛,应该是相互吹捧,而不是解密。

简单的说一个知识点吧
电工不但要知道type 1,2,3补偿器,还要知道下图这种补偿器:

不能因为没看见type 1,2,3,就说人家电路没有补偿网络。

@CI-KE :不许评论,就在帖子上注明:不喜勿喷!
典型的没事找事

网友B:
有358,且还能调整电压电流,那反馈补偿放在358是常规操作,所以5139没补偿也不奇怪。

楼主:
教授真会咬文嚼字,我说没有补偿网络,指的是参考设计FB反馈的RC补偿网络,他却扯到其它环路补偿网络了。
如果我不不知道COMP含义,会知道去检查COMP电容吗?
教授,老师当惯了,估计手下学生也不咋地,只知道好为人师,美其名曰,打破论坛的祥和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58,且还能调整电压电流,那反馈补偿放在358是常规操作,所以5139没补偿也不奇怪。 ...

LM358,一路是电流差分放大检测,这是可以确定的。
另外一路没解剖,估计和恒流控制检测有关,可能MCU检测到过流,直接关闭芯片,芯片有一个控制脚。
输出滤波电容比较大,开关控制也可以达到恒流目的。
反正FB脚和过流恒流无关,我没看见有线路关联。
电压调节,就是一个电位器和电阻。当然也许我没看见,毕竟双面板背面有散热片,没拆器件。

我又不想仿制别人的产品,要做我也会重新设计的,只是想解决上电过冲的问题。

网友A:
我上面已经给出补偿器传递函数了,可见36k和0.1uF电容,贡献几百Hz的零点是用来补偿次极点的,这个时间常数不能决定上升时间,因为不能据此信息提取带宽信息。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芯片有软启动电路,数百μS到mS的启动时间都是有可能的。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授真会咬文嚼字,我说没有补偿网络,指的是参考设计FB反馈的RC补偿网络,他却扯到其它环路补偿网络了。
...

我能看懂你的每一句话,你却看不懂我一句话。

把上面那段文字的意思,说详细点。

type1/2/3补偿,电工都能接受:

换一种补偿就陌生了:

实际上,绝大多数IC都采用上图这种电路,原因是补偿太容易做了。
当然了,它也分成type 1/2/3,结构上有类似之处。

网友C:
TI文档-II,III类补偿器
OTA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已经给出补偿器传递函数了,可见36k和0.1uF电容,贡献几百Hz的零点是用来补偿次极点的,这个时间常 ...

软启动,只是决定启动时电压上升时间,和上升过冲幅度关系不大。
至于过冲大,是因为OP后面的RC延时太大,就是不看传递函数,想想就知道输出会有什么特点。
明明输出电压已经很高了,给PWM的反馈却是电压还很低,当然过冲了。
就和温度PID控制一样,如果温度从发热芯到传感器的传递时间延时大,就很难控制,然后可能失控。
我不是维修正常设计正常生产合格产品的售后故障品,而是维修分析必然会出现的设计或者BOM搞错的故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文档-II,III类补偿器
OTA放大器

是的,电源技术也是技术进步了。
传递函数决定了稳定性和反应速度。有时候却是矛盾的,需要均衡考虑。
要考虑输入电压波动、输出负载波动,既要稳定又要反应快,确实需要教授们提供公式计算。
对于工程师来说,只要知道大致原理和方向,即可以很快完成设计调试。

楼主:
TI,或者以前的国半,数据手册还可以看见一些技术内容,也不愧是一家技术公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源技术也是技术进步了。
传递函数决定了稳定性和反应速度。有时候却是矛盾的,需要均衡考虑。
要 ...

看到有人讨论补偿器,正好前段时间看过,所以发出来给需要的人。
你水平很高,很快想到反馈有问题,更吃惊的是100nf被1uf替代。胡乱抄板。
或手工焊,104正好没了,用1uf代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启动,只是决定启动时电压上升时间,和上升过冲幅度关系不大。
至于过冲大,是因为OP后面的RC延时太大 ...

第一句话不对。
软启动的目的是抑制in-rush电流的,如果是升压模式,是为了让低压输入(1V甚至更低)时能顺利启动。

工程师要系统学习一遍理论,靠百度东搜搜、西瞅瞅,像游兵散勇一样。

网友D:
这个FP5139的模块,除了空载启动电压过冲,还有个严重的问题,恒流时电流严重震荡。万用表显示可能没问题,但是示波器电流钳一挂就看出来了,非常严重的震荡。
驱动部分做得也不行,导致开关噪声非常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话不对。
软启动的目的是抑制in-rush电流的,如果是升压模式,是为了让低压输入(1V甚至更低)时能顺 ...

是么?难道我的说法不对?
软启动就是限制PWM的占空比,一定时间后放开限制。,限制了电流,输出有大电容自然升压慢了,能量守恒。
当然,软启动限制了电流,有些场合下低压也可以更容易起来,关键看负载特性和是否使用升压后的电源作为辅助电源。
建议教授多看看一些芯片的数据手册,而不是臆断别人靠百度。
DC/DC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没有看过几十个上百个以上的,没有资格臆断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FP5139的模块,除了空载启动电压过冲,还有个严重的问题,恒流时电流严重震荡。万用表显示可能没问题, ...

我没有仔细解剖如何恒流的,但是粗看电路布局,以及RP5139的FB和其它电路无关,猜测是MCU检测到过流关断一下DC/DC,相当于慢速开关操作,自然波动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么?难道我的说法不对?
软启动就是限制PWM的占空比,一定时间后放开限制。,限制了电流,输出有大电容 ...

对不起,我不怎么看芯片手册,相反,偶尔写过芯片手册。

即便看,我们主要看这个东东:

软启动部分,我们专门流片验证过,核高基项目,学校免费流。

隔行如隔山,你们哥俩聊吧,我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正常的芯片是COMP端,什么都没接,都要正常。

上面的集成电路,能指点下吗,看着像线性电源

网友F:
如果强行用软启动掩盖启动过冲,1uF的C1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网友F:
真心没冤枉C1

网友G:
多天没有看,热闹了,唉,只能说专家就是专家,不是屁民能理解的,这个电路多年前就研究过了,估计去翻翻还能找出来,上电过冲是很正常的,也是这个电路的特色吧,不是控制芯片所能解决的,只能改善不能根除,至于软启动,一直认为就是类似于PID抑制振荡的,该电路的效率不是太高,还不如先升压后降压的效率。不针对任何人,讲法律,说道理,搞不清楚。

网友A:
硬件维修和硬件设计,思路相差十万八千里。

普通空调维修师,和空调设计师,前者只需小学,最多职业学校学历,普通人经过一个星期训练,包里带着2-3种启动电容,扛着氟罐,就能修好一半的空调了。倘若懂点电路基础,会接线,那么恭喜你,带着三四十块钱的万能控制板,你能修好70-80%的空调,是一名合格的空调维修师了。

倘若你跟他讲空调原理,他会说你无聊,学这些根本没用,根本无需学习热力学转换,制冷效率的提升等。

所以空调设计师和空调维修师在一块不大好聊天,感兴趣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C:
我是小学学历,正好学习下r22的温度压力曲线,调整热机循环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天没有看,热闹了,唉,只能说专家就是专家,不是屁民能理解的,这个电路多年前就研究过了,估计去翻翻还 ...

不能根除?

      1. 开机过冲。
          正常工作时,C1两端电压在工作点附近轻微摆动。但是开机时就不同了,此时C1电压是0,他需要
升高到工作点才能正常工作。在这段时间,后面的调整器超调,输出高压,这就是过冲。

          楼主减小C1消除过冲是恰当的!

      2.缓启动
         启动时,强制调整器从零开始输出,无视误差放大器输出。

      所以,从以上过程来说,缓启动可以完全抑制启动过冲,只要 缓启动 过程足够长。

      我的问题是:强制延长 缓启动 来抑制启动过冲,而不是减小C1(毕竟太大了)消
除启动过冲,会不会带来副作用? 副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不过,大家不要刺激徐教授,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才会设计,才会理论,他才是阳春白雪。
也许,实际产品他只会设计局部电路,他的专长估计是根据理论设计模拟IC,这也算中国的厉害角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根除?

      1. 开机过冲。

关于为何这个DP60的C是1uF,我不是设计者也不知道,估计是牺牲瞬态性能,实现开关控制方式实现恒流控制的目的。当低速开关控制时,C1维持上次的电压。

楼主:
如果是我,如果电源作为恒压输出为主要目的,则肯定不能允许电压有2V的过冲的。
至于恒流控制,宁肯加电路来实现,和FB关联,而不是简单的开关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如果电源作为恒压输出为主要目的,则肯定不能允许电压有2V的过冲的。
至于恒流控制,宁肯加电路 ...

初始上电,IC是失控的,也就是那个过冲不是芯片所致,要解决也没多大问题,那个是由于LC引起的过冲,加个大功率开关电源那种缓充电一段时间后工作就能解决。以前老电视有成熟电路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初始上电,IC是失控的,也就是那个过冲不是芯片所致,要解决也没多大问题,那个是由于LC引起的过冲,加个 ...

呵呵,22uH的电感+22uF的电容,要产生100ms多的过冲可不容易啊!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初始上电,IC是失控的,也就是那个过冲不是芯片所致,要解决也没多大问题,那个是由于LC引起的过冲,加个 ...

22uH的电感要产生大于100ms的过冲,需要多大的电容呢?你算算吧?

网友F:
大概是几万个法拉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始上电,IC是失控的,也就是那个过冲不是芯片所致,要解决也没多大问题,那个是由于LC引起的过冲,加个 ...

请相信我,我都给结论了,就是那个1uF电容太大导致的。
如果不懂,徐教授的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相信我,我都给结论了,就是那个1uF电容太大导致的。
如果不懂,徐教授的理论还是很重要的。 ...

他的实践能力是一锅粥,理论是一锅屎。他只会”理论“。

       你说这些是基于国家情节,还是民族情节?我想是前者!

网友H:
过来学习下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