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如果在做一个项目,IC不支持在线仿真,程序存在通信的问题无法软件仿真,这种情况下改怎么去调试程序呢

网友A:
合泰单片机,在线调试的芯片是带v的15元一片。
所以经常碰到无仿真器调试。
1、液晶屏输出调试信息。通常是串行通信的。
2、tm1638 数码管模块。
3、把调试信息输出到单片机eeprom去,然后用烧写器读出eeprom。
4、软件串口。

网友B:
printf比什么都管用,一个GPIO就足够了

网友C:
示波器,串口,IO

网友D(2020-09-17):
专营HOLTEK合泰全系列单片机+电源芯片,可提供代烧录/开发/解密等一站式服务。 V18576740188

网友E:
调试的方法有很多,  你需要开动脑筋, 办法总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