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上实现二级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9-11-22):
STM32ZET6片上FLASH的前4K存放BOOTLOADER工程,挨着BOOTLAODER后面存放APP用户程序。
BOOTLOADER先初始化外部SRAM,然后将flash中的用户程序搬移到外部SRAM中,最后跳转到SRAM
中APP的镜像去执行,出现以下错误:
APP程序是个延时函数写的LED灯闪烁程序,1S闪烁1次。发现程序转移到SRAM中后闪烁频率变低了,10几秒才闪烁1次?
为什么呢?
APP中函数在flash中运行的话,局部变量的分配本来是在内部RAM中,当程序搬移到外部SRAM中的话,局部变量分配又是什么情况?如何指定编译器使用外部SRAM分配变量?为什么我的代码不正常,
可能哪里出错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fsmc_sram.h"
#define   Ext_SRAM_BASE 0x68000000
#define   APP_BASE  0x08001000  //APP从这里开始存放
#define    ImageEntryPoint      0x08001131  //由KEIL生成的MAP表找到APP在FLASH中的入口地址
#define OFFSET (ImageEntryPoint-0x8000000)    //入口地址相对于FLASH起始地址的偏移
typedef void(*fptr)(void);
fptr entry;
int main(void)
{

         entry=(fptr)(Ext_SRAM_BASE+OFFSET); //计算APP程序搬移到外部SRAM中后的镜像入口
         FSMC_SRAM_Init();  //SRAM的FSMC初始化
         mem_set((uint16_t *)Ext_SRAM_BASE,0x0,0x80000); //外部SRAM清0
         mem_cpy((uint16_t *)Ext_SRAM_BASE,(uint16_t *)APP_BASE,0x5a8); //从APP_BASE处复制程序到Ext_SRAM_BASE中
         (*entry)();        //跳转到SRAM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