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S51BA9AE 使用nu-link 无法连接。

楼主(2020-05-20):
新做了一个板子,使用的的MS51BA9AE,原理图是参考官网的文档画的。本以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调试的第一步就卡住了,使用nu-link 按照 VCC DAT CLK RST GND 连接,keil 下点DUBUG,找不到芯片。换成ICP tool
也是一样。NU-LINK 能连上,但是MCU型号识别不到。各位有没有点意见说一说。谢谢 附上原理图截图:

楼主:
板子供电,连接排线都核对过了。没问题的

我甚至还用示波器量了波形的,可以证实nu-link有波形出来的,但是就是找不到芯片

网友A:
确认一下最小系统与官方的一样吗,元件参数是否一样,还有就是焊接没有出错吗

网友B:
还是要仔细查看啊,好多人都这样,刚开始发现问题,有时候是个很小的问题

网友C:
ice串电阻及上拉电阻先移除。
如果线太长信号变不好

如果搞不定,先找代理来帮忙看。

楼主:
现在已经把外围都拆了,只剩一个电源滤波104 还有reset脚 10K+10uF 其它地方都是断开,脚位悬空了,还是不行

现在已经联系供应商重新提供样品了,原来的是采购在淘宝上买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做封装的时候,把脚位映射错了,改到正确的脚位,可以识别到芯片了。马虎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