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BS值

楼主(2020-05-20):
DMA, tc, DM
对C6678而言,什么是EDMA3中TC的DBS值?

楼主:
EDMA3用户手册上说它在设计上是固定的,可以在器件数据手册上找到,但是我在手册和维基上都找不到。

网友A:
你之前没用过类似的?

楼主:
之前的器件如DM6467,它会有个叫做EDMATCCFG得寄存器来对DBS值进行读写。

网友B:
那看起来C6678里似乎没有。

楼主:
是啊,所以C6678的默认突发尺寸是多少?

网友C:
是啊,奇怪,是否对于所有的TC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总共应该有10个TC。

网友D:
我确认过,它是在数据手册的EDMA3传输控制配置部分。

网友E:
如果你有最新的数据手册,你可以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些内容。

网友D:
嗯,Keystone的每个器件都有许多TCC,包括C6678,并且对一些TCC来说,DBS值是不同的。

网友F:
DM6467是不同的器件系列,它们有不同的执行方式。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G:
没用过这个功能,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