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哪两个脚

楼主(2020-05-20):
4接口的OLED中SCL和SDA接STM32F103C8T6的哪两个脚啊

楼主:
4接口的OLED中SCL和SDA接STM32F103C8T6的哪两个脚,OLED为0.96寸的12864OLED,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能来这里求助各位大神啦~

网友A:
随便IO口都行的吧

网友A:
STMF103C8T6的单片机接四口的OLED 的 SCL  用的IIC接口

网友B:
PB6,PB7 可以接,另外PB10,PB11也可以是一个IIC 通道可以用。

网友A:
使用模拟iic就可以。

网友B:
使用stm32的iic吗?

网友C:
STM32调试I2C有问题,调试不好。

网友D:
使用STM32F103自带的IIC

网友E:
IO口模拟IIC

网友F:
有 2 个 I2C 接口。

网友F:
PB6和PB7就可以。

网友G:
STM32-I2C 的配置方式参考例程。

网友H:
STM32 IO 模拟IIC I2C

网友B:
//bbs.21ic.com/icview-184741-1-1.html?_dsign=546d90de

网友H:
这个OLED的使用的是什么程序?

网友I:
I/O 口定义为 PB6-I2C_SCL,
PCB7-I2C1_SDA; PB10-I2C_SCL, PB11-I2C_SDA

网友H:
PB10PB11也行。

网友J:
STM32 中文参考手册可以查到在使用 I2C 时对应的引脚要配置成哪种模式。

网友K:
STM32 I2C配置和使用方法。

网友L:
应该是四根线啊

网友M:
http://blog.csdn.net/liang890319/article/details/52571182 参考一下。

网友H:
这个有很多的 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找找别人的开发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N:
看接口类型了。然后找到那个接口对上。

网友H:
随便都可以,用普通的IO模拟

网友O:
用管脚图形化配置工具搞那个啊。

网友P:
看手册的引脚图啊

网友Q:
应该有多组可以进行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