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低功耗EEROM

楼主(2020-05-20):
求低功耗EEROM 8K的 封装尽量小

网友A:
你想要多低功耗的  EEROM功耗又不大

网友B:
要低就用FRAM.

网友C:
如果IO口足够,牺牲一个IO控制存储器电源,功耗可以降为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很多人在刚开始做低功耗产品设计时,都想尽量选用低功耗的器件来实现。殊不知,最省电的方式就是断电。

网友D:
MCU由于控制的需要,断电会增加系统复杂度。但周边的器件,其实只需要选用MCU一个GPIO口来供电,或者控制一个MOS管来供电。这远比选用低功耗的器件而不进行功耗管理要成本更低,功耗更低。

楼主:
EEROM我用的是写数据是是3mA好大啊,楼上讲的不明白,是有IO口控制给EEROM供电的LDO,是如何做

网友C:
3mA的电流不算大啊,用430的引脚可以直接给EEPROM的Vcc供电。
另外,即使遇到一些电流很大,430IO输出电流无法满足的。就用IO口控制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再给EERPOM供电。

网友E:
不用的时候还是断电比较靠谱~

网友F:
支持断电,以前搞过类似的低功耗设计,刚开始想尽办法都降低不了功耗,后来干脆全部加mosfet,把芯片周围的电全都断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G:
现在的单片机内部集成了吧。

网友H:
怎么不使用SD卡呢

网友I:
需要多低的功耗的

网友J:
选择一个低功耗的处理器芯片。

网友K:
选择内部集成的eeprom的芯片吧。

网友L:
外设的功耗无法控制的。

网友M:
I2C中的24C01、24C02、24C04

网友N:
24C04和B58芯片

网友O:
3ma是偏大,可以换个品牌的eeprom,我之前用过atmel,复旦微的24C系列,还行。
eeprom的写电流都是ma 级的,不访问eeprom时,eeprom静态电流不到10uA。
目前的MCU的IO驱动都超过3ma,直接输出1和0给eeprom的VDD,中间不用加mo管,IO口本身就是PMOS加NMOS形成的推挽结构,何必画蛇添足。

网友P:
加一个引脚控制电源是很不错的低功耗方案

网友J:
EEPROM选型 AT24C系列

网友K:
EEPROM 24C02芯片

网友Q:
做个FATFS系统就可以读取的。

网友R:
EEROM没有低功耗的芯片的。

网友S:
I2C的24C01-24C16也可以

网友T:
EEROM 可以选择at24cxx的。

网友U:
现在集成EEROM的芯片很多。

网友V:
msp430的功耗非常低。

网友W:
8K,好多芯片内部就足够了,用430低功耗模式

楼主: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