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到20多uA

楼主(2020-05-20):
PIC16F1507休眠电流太大了有70uA,怎么才能降低到20多uA?

网友A:
看一下休眠时有没有外设或定时器在运行

网友B:
休眠时GPIO怎么处理的?

楼主:
是根据不同的电路做处理的,有的输入,有的输出。有的拉高,有的拉低

网友C:
数据手册休眠章节有说有哪些可能的操作

楼主:
休眠时,定时器不会自动关闭吗?

楼主:
手册中描述在休眠时,定时器是关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中描述在休眠时,定时器是关闭的

是,除了特定的时钟源,其他时钟都关闭了。

网友D:
有的器件休眠时定时器可以运行,还可以唤醒系统。

网友E:
有的系统甚至有些外设都可以在休眠时运行。

网友F:
你先看看数据手册中电气特性POWER-DOWN CURRENTS 的参数表。休眠模式下有些外设还是可以工作的,根据休眠模式下外设工作情况的不同,休眠电流的值也是不同的。你先看看在你现在的休眠模式下到底有什么模块还在工作。如果能关就关掉;如果不能关,就看实测值是否符合数据手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除了特定的时钟源,其他时钟都关闭了。

是,除了特定的时钟源,其他时钟都关闭了。

你看datasheet电气特性功耗哪个章节, 功耗参数后面会有个测试条件的,例如WDT,BOR等模块知否关闭之类的, 上面有明确说明的,如果IO口处理的没问题的话,就是这些个模块的问题,你对着那个测试条件, 然后看你自己的代码,是不是设置的一样。
不能明明开了很多个模块,却要求更低的功耗, 这个,,,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H:
对,所以让你确认下。

网友I:
如果测试休眠功耗,建议手动关闭所有外设

网友D:
假设gpio没有连接的情况下全部输出低,然后休眠

网友J:
有外部连接要考虑外部的功耗

楼主:
我想请教另外一个问题,ADC端口怎么样可以降压?

楼主:
我看了别人的板子ADC口有0.4V的压降。

楼主:
此ADC口是从VDD接了一个电阻接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