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系列ADC的内置信号放大器问题

楼主(2020-05-21):
内置信号放大器,可转换高阻信号;
但这个放大器势必会存在vos,那这个vos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华大例程,有详细说明

例程有参数说明吗?是哪个例程?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参数?

网友B:
ADC VOS 常温 常压,基本 <1mV

@Q80351951 :你对于OPA的input offset 需求是什么?ADC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已经放弃了放弃了这个运放,误差太大

网友C(2020-07-17):
L110没有内置运放吧,ADC只有一个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