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管脚默认定义在哪里定义?

楼主(2020-05-21):
做开漏输出的管脚。100K上拉输出,开始使用PB.7,开机时会下拉成低电平;使用PC3,结果导致flash 读不正常。这些默认的状态在哪里定义呢?难道没有文档,只能挨个脚试过去?

网友:
http://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processors/arm9-mpus/nuc980-industrial-control-iot-series/?group=Document&tab=2

网友:
数据手册与技术手册

楼主:
手册上只有PG.XX是IU 内部上拉的。
PB.7 模拟输入有内阻也认了。
PC.3上拉导致SPI nand flash 不能烧入、启动,怎么样也没有想到。

网友A:
这个系列以前连资料都不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