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DA2050

楼主(2020-05-21):
如图,典型应用中C6要求220uF,但是我用了10uF的钽电容,多次烧电容,
电容太小为啥会烧电容。

网友A:
钽电容本来就不合适用在这里,内阻太低,一旦发生高频寄生振荡,钽电容上面很容易产生远超过允许的最大链波电流,这时候,你的钽电容就挂了,而且,还有需要知道的是,钽电容需要的耐压余量大概是实际工作电压的2倍,否则也很容易烧,不知道你这个余量是不是够。

网友A:
补充一下,你采用钽电容估计是希望电源高频特性好点,这里有个替代方案,选择容量相当的,耐压相当的固态电容来代替电解,则高频特性可以提升很大,同时也不容易像钽电容这样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本来就不合适用在这里,内阻太低,一旦发生高频寄生振荡,钽电容上面很容易产生远超过允许的最大链波 ...

钽电容,我选了35V的耐压,实际电压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钽电容,我选了35V的耐压,实际电压12V

那么就是有高频寄生振荡,链波电流超规格直接烧。

网友B:
钽电容比较娇贵,能长时间流过的纹波电流有限
做个功放,不用那么土豪

楼主:
感谢指导,我换个贴片电解电容,应该能焊上去

网友C:
会不会是过压了?钽电容过压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过压了?钽电容过压很容易烧。

一共做了十块,同样的焊接,有些烧了,有些没烧,测试的时候都没问题,用的时候,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D:
温升吧,电容内部不好测试

网友E:
自己也遇到过几次钽电容烧掉的情况,此后非必须情况(尺寸空间、容量、低压情况),不轻易用钽电容,这玩意最少需要留一倍以上的耐压,如楼上大侠说的,高频寄生振荡也容易导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