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应该放到晶振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楼主(2020-05-21):
无源晶振的匹配电容应该放到晶振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137192-1.html  这个地址 有2个 图片 大家可以看下,觉得哪种好?

网友A:
图片已转移过来供大家分析

楼主:
自己支持下 顶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已转移过来供大家分析

毫无疑义,第一个布局好于第二个布局。
原因在于,所谓匹配电容,其本质就是三点式MOS震荡器的匹配电容,而线路核心还是晶振本身,当匹配电容距离比较远的时候,理论上只是晶振匹配电容的寄生电容会大点,当距离足以影响等效电容的时候,也就是适当调整一下贴片的值,而晶振本身如果和振荡器拉的过远,则有源振荡器和晶振之间过大的寄生参数就可能导致震荡条件变差。

楼主:
网上看到很多  有说放前面的 也有后面的 也有说前后 都可以的 影响不大。 我 现在已经迷糊了    感觉说得 都有道理!   实际用下来的感觉也是  前后 都正常工作 感觉不出来什么区别。

网友C:
这个都能分出差别,可以去做军工产品了,比如神州X号什么的

网友D:
我觉得放在前后均可,但是要尽量靠近晶体。

网友E:
一般来说晶体靠近单片机,电容放在晶体后面,但是看了楼主的设计,晶体放在了底层。
最好晶体和单片机在同一层,另外晶体比较大,放在反面,可能贴片会有问题。

楼主:
不得不说  这个产品 是要上太空仓的 这点细节 感觉还是要考虑下注意不是上面的那个图片的设计。具体的产品是一种手持设备。

网友F:
写的是什么啊?

此处长了也可以,最好靠近。

能否解释一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个芯片的电源脚和接晶体脚比较靠近。我选择了晶体优先,靠近芯片。电源脚的去耦电容放了远一点。

有人说这样做不对,再空间不足的时候,去耦电容优先靠近电源脚,晶体可以稍微摆远一些。

网友G:
(1)放置在IC与晶振之间。
(2)更讲究:晶振串联一个10K~100K的电阻,再并联一个1M~3M的电阻。
(3)更实用:裸接晶振,啥也不用,包括所谓匹配电容也不用。

网友H:
尽量靠近,中间最好不要设过孔,频率越高越要注意,低频基音晶体的要求可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