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USB CDC 驱动问题

楼主(2020-05-21):
STM32F103VET6 USB CDC在win7上不能正常识别,win10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兼容;
百度下看下解决办法

网友:
用官方的驱动手动安装看看

网友B:
如果是win7的话,PC端要按照个VCP驱动程序,官网有下载的,你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