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负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如何限伏?

楼主(2020-05-21):
最近搞了一个项目,输出一个正负5V的直流电压信号给后端,由于机械的原因在0V时老是有漂移,现在想加一个电路或者芯片,将正负100mV内的电压输出为0V,高于100mV的电压就直接输出。有什么方法吗?
电路是模拟电路,不考虑用DA软件的方法。

漂移很正常 不漂移很不正常

楼主:
这个是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勉强可用,少许非线性。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SD是ESD放电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勉强可用,少许非线性。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电流决定V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