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DCDC输出电容的ESR增加的是一个零点

楼主(2020-05-21):
而不是极点?

网友A:
比较两个式子,带esr的有一个零点。 分母的极点也有偏移

网友B:
现在对这些名词都已经陌生了,串联的位置不同而已。参考一下PLL的LPF滤波,小电容可以直接滤波,大电容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C:
DCDC输出的电容需要有一定的ESR,不是增加了零点,主要是为了偏移零点的位置

网友D:
传递函数啊。。。。自己写一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