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x_ddl_Rev1.8.0 Lite里面貌似有个BUG

楼主:
BUG, Lite, HC, ev, AC

貌似

网友A(点评):
它是系统时钟从XTH32M切换到PLL 的48M的例子,因为PLL最高就是48M,所以不可能从XTH 32M倍频上去,所以PLL的输入原本就是RCH,这不是bug,联系切换的上下函数理解。

网友(2020-09-30):
楼主请问《hc32l13x_ddl_Rev1.8.0 Lite》和《HC32L136_DDL_Rev1.2.0》有什么区别?

网友A(点评):
Lite和之前的版本有区别,和L17x类似

网友A:
它是系统时钟从XTH32M切换到PLL 的48M,因为PLL最高就是48,所以不可能从XTH倍频上去,所以PLL的输入是RCH。

网友B(2021-03-02):
发现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 的UART驱动有bug.

网友C: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 的UART驱动的串口收发正常,可以检查下硬件,也可以咨询代理或原厂FAE.

网友D:
没想到这个单片机里面的bug这么多。

网友A(点评):
这段本来就算对的……

网友E:
这款单片机还没有使用的那么深入,感觉不太好。

网友C:
应该是应用中有些细节没有注意到,还是要多看看手册,或者咨询下代理或者原厂。

网友F: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bug呢?

网友G:
请问这个BUG楼主能解决吗

网友A:
它是系统时钟从XTH32M切换到PLL 的48M的例子,因为PLL最高就是48M,所以不可能从XTH 32M倍频上去,所以PLL的输入原本就是RCH,这不是bug,联系切换的上下函数理解。

网友H: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bu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