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推荐1.5V带AD单片机

楼主(2020-05-21):
求推荐工作电压1.5V-3.6V,带ADC,6个GPIO,2k-4k OTP或FLASH的MCU。

网友A:
工作电压1.5V-3.6V,
用什么电池?
若用1节1.5V电池,不如找1.1V开始的单片机。
若用2节1.5V电池,找2.1V开始的单片机。

网友B:
这颗可以吗? 电压1.8V ~ 5.5V
HY17M
产品特性
数位特性:

8-Bit RISC-like 混合讯号单片机
具有71条高性能指令集H08D
硬体查表器
Power On/ Brown Out 1/ Brown Out 2
WDT/MCLR Reset
支援C编译环境
工作电压与操作温度范围
数字电路:1.8V ~ 5.5V
模拟电路:2.4V ~ 5.5V
工作温度:- 40°C ~ 85°C
低功耗特性
待机模式:1uA@3.0V
休眠模式:0.25uA@3.0V
内存
4K words MTP程序内存(抹写次数1K次)
32 bytes EEPROM数据存储器(抹写次数30K次)
256 bytes SRAM(静态储存内存) 及 6-level Stack
定时器
Watch Dog Timer
8-bit Timer
16-bit Timer: 支援 16-Bit PWM 及 8-bit+8-bit PWM
通讯接口
支持EUART 及 I2C(主机/从机双通信模式)接口模块
支持2线式的 片上仿真 及 在线烧录功能
支持最多17个可程序化数字IO功能脚位
模拟特性:

24-Bit ΣΔADC模拟数字转换器
最高取样频率达1MHz
超取样频率设置64~65536
二/三阶梳状滤波器,转换频率15.6Ksps
信号放大x1/4, x1/2, x1,x2,x4,x8,x16
全差动输入信号与测量范围的零点调整
低温飘系数与内置绝对温度传感器
工作频率
外接石英震荡器32768Hz ~ 16MHz
内置±2%高精度HAO震荡器(校正后)
内置低功耗LPO震荡器14.5KHz
低功耗与低温飘系数电源系统
内建可程序化调整之VDDA线性稳压电源电压
内建1.2V参考电压REFO输出
12位分辨率DAC
具单调性输出功能
轨对轨运算放大器
积分器电路
可程式化网路切换

网友C:
钛酸铁锂约 1.5V ~ 2.9V, 磷酸铁锂约 2.0V~3.6V,兼容这两种相对安全些,不易燃的电池?

网友D:
汇编行不?

网友E:
这个内核电压的单片机倒是不少见,  但是因为抗干扰方面的问题,  IO 口电压通常不会低于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