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77s的launchpad编译错误提示

楼主:
目前使用28377s launchpad,前期我是直接用官方历程进行修改并下载调试,历程是直接连接driverlib的,没有问题。现在我建了一个空工程,将官方的driverlib文件复制了一份导入了工程中,而不是通过连接形式,编译不报错,但是警告: #10373-D library "../driverlib/ccs/Debug/driverlib_eabi.lib" contains ELF object files which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TI-COFF output file.  Ensure you are using the proper library.   我的配置均是按照历程做得。这个警告会导致我的程序跑飞,所以必须要解决下。

网友A(2020-05-21):
我有分享过  手把手的教程

楼主(点评):
你这个也不对啊。。。那些参数对应28377s不对的。 #10063-D entry-point symbol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code_start", 加入code_start会报这个,但是历程也有"code_start",为啥没事?

网友A:
哪儿不对   code start不设置 只是一个警告吧  默认都是main入口

网友B:
这里说到的是 库的文件格式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跟编译器版本有关,  库的版本太老, 不匹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儿不对   code start不设置 只是一个警告吧  默认都是main入口

解决了  和你的教程不太一样  目前正常运行,用的最新的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和你的教程不太一样  目前正常运行,用的最新的库

有机会分享一下

网友C(2020-07-0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和你的教程不太一样  目前正常运行,用的最新的库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