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基于创惟GL3224 设计USB3.1 高速SD Card读卡器

楼主(2020-05-21):
基于创惟GL3224 QPN48芯片设计一款USB3.1 高速SD Card读卡器, 单个制作成本不到10块钱
支持外置SPI数据配置,支持双卡双通道同时读些, 支持SD3.0协议,最高读取速度90Mbps,写入25Mbps。
工程已在LCEDA开源https://lceda.cn/haoxiaozi/GL3224-USB3.1-Card-Controller_copy

找了个垃圾16G TF卡测试下速度

附工程文件

网友A:
很不错的读卡器,就是IC有点贵

网友B(2021-03-08):
可以删除SPI电路吗?这款芯片必须通过SPI存储器配置和更新固件吗?如果没有引出SPI电路。不能直接用上位机通过USB口更新GL3224内部存储固件或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删除SPI电路吗?这款芯片必须通过SPI存储器配置和更新固件吗?如果没有引出SPI电路。不能直接用上位机 ...

可以不用SPI,没有SPI只是不支持双路读写,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SPI,没有SPI只是不支持双路读写,不影响使用的

我买了个双卡双读的,拆开看芯片是GL3224(48脚的),但是使用发现一个问题,鼠标点弹出之后,系统依旧显示的盘符不会自动消失,必须拔掉读卡器才会消失。
我手头另外一个GL3224(32脚的)弹出之后即使不拔掉读卡器。盘符也会正常消失。
另外全部TF卡弹出以后LED灯还亮着,其他读卡器弹出后LED会熄灭的。
楼主自制的弹出全部TF卡是否也LED亮着,那两个盘符是不是也不会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双卡双读的,拆开看芯片是GL3224(48脚的),但是使用发现一个问题,鼠标点弹出之后,系统依旧显 ...

嗯嗯,我做的这个也这样,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设备弹出之后,尽管提示安全弹出了,但盘符还在,LED等也会亮着,
倒是不影响使用,估计跟Flash的固件有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做的这个也这样,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设备弹出之后,尽管提示安全弹出了,但盘符还在,LED等 ...

我的固件版本是1532(不是最新版本),但是我的板子上没有预留SPI焊盘,无法自己升级固件。你自制那个应该用的是1536的固件吧?
你用的1536版本固件也是弹出后盘符一直显示吗?
LED亮着到无所谓,但是安全弹出后盘符还在感觉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固件版本是1532(不是最新版本),但是我的板子上没有预留SPI焊盘,无法自己升级固件。你自制那个应该 ...

嗯嗯,我用的是1536的固件,弹出后一样有盘符,不过不能操作了

网友C:
不错,可以自己做可靠点的读卡器了

网友D(2022-04-12):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读卡器,就是IC有点贵

我们是创惟代理商,找我不贵

网友E(2022-12-08):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用的是1536的固件,弹出后一样有盘符,不过不能操作了

自带的固件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F(2023-05-13):
同问,自带的固件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