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反转代码疑问

楼主(2019-11-23):
源代码如下:
/* 直接操作寄存器的方法控制IO */
#define        digitalHi(p,i)                        {p->BSRR=i;}                        //设置为高电平
#define digitalLo(p,i)                        {p->BRR=i;}                                //输出低电平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输出反转状态

/* 定义控制IO的宏 */
#define LED1_TOGGLE                digitalToggle(GPIOB,GPIO_Pin_0)
#define LED1_OFF                digitalHi(GPIOB,GPIO_Pin_0)
#define LED1_ON                        digitalLo(GPIOB,GPIO_Pin_0)

#define LED2_TOGGLE                digitalToggle(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2_OFF                digitalHi(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2_ON                        digitalLo(GPIOC,GPIO_Pin_4)

#define LED3_TOGGLE                digitalToggle(GPIOC,GPIO_Pin_3)
#define LED3_OFF                digitalHi(GPIOC,GPIO_Pin_3)
#define LED3_ON                        digitalLo(GPIOC,GPIO_Pin_3)

为什么#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中i的取值就是1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