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 eMiniBoard测评报告】+开发平台的建立及第一个跑灯程序

楼主(2020-05-21):
    收到评测板并上电测试后,第二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就是建立开发平台和自己的测试程序。相关的资料早已下载好了,只等评测板到了就可动手,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一、开发平台的建立
    我用的是Keil 5.28,先运行MindMotin.MM32L0xx_DFP.1.0.9.pack升级包,将MM32L0xx系统的相关参数添加到Keil中,此时Keil中就可以识别到mm32L0xx系列的MCU了。

    再运行mm32_devkit.setup.exe程序,将mm32-LINK添加进去,此时keil中就可以选择到mm32-LINK,就可以下载烧录代码了。

    我用的是WIN10系统,所以只需要做这两步就OK,据介绍:如果还不能正常烧录代码,则再运行mm32_usb_setup.exe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程序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有可以安装不成功。

    二、测试程序的建立
    厂家的资源中包含了固件库版和寄存器版两套各种外设的例程,完全可以直接拿来测试。我就是将其中的一个例程拷贝到自己的工程目录中,修改成自己的测试工程项目。
    项目移动后,Keil中的包含路径及一些文件的路径需要修改,为了让项目资源自成体系,便于复制到其他电脑上使用,我将Device文件夹也拷贝到项目文件中。包含路径的修改相对容易,直接在KEIL中操作就行,如下图:

    库文件路径的修改则比较麻烦,一个方法就是删除后重新添加,这样做就是容易漏添加文件,我是采取逐个修改文件的路径方法,在项目文件列表框中右键点击有惊叹号的文件名: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第一行:

    在修改窗口中修改路径:

     这是修改后的路径:

    修改之后项目文件列表框文件名前的惊叹号便消失了。所有惊叹号消失之后,路径修改就完成了。
    然后是编写测试的代码,与大部分测试者一样,首先是点亮LED,我选择的是流水灯,主程序的代码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ed.h"

uint8_t ledn;

/********************************************************************************************************
**函数信息 :main(void)
**功能描述 :
**输入参数 :
**输出参数 :
**    备注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switch(ledn){
                    case 0:
                                LED1_ON();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break;
                        case 1: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
                            LED4_OFF();
                            break;
                        case 2: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N();
                            LED4_OFF();
                            break;
                        case 3: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N();
                }
                ledn++;
                if(ledn > 3)
                        ledn = 0;
                delay_ms(100);

        }
}

    编译代码通过,0错误,0警告

    下载烧录完成:

    最后是测试效果,LED灯不停地依次闪亮。

    下面是建立开发平台的升级程序和测试项目的压缩包,可直接使用。

@zhiwenzhang :检查一下是否没有升级对应的PACK包。
使用keil下载程序出现could not find an cortex-M device in the MB-022板子 怎么解?

网友A(2021-08-18):
不错,更喜欢这种入门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