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上拉输入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11-23):
我想问一下MINI板上两个按钮一个是上拉,一个是下拉;
如果我软件对下拉按键配置成PIO_Mode_IPU = 0x48,           /* 上拉输入 */,最后这个GPIO口到底是上拉还是下拉?求解?

因为我在看例程里面
void Key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Key2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对两个按钮的GPIO口都是上拉输入的设置,但是key1从原理图上看就是下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