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系列单片机串口怎么处理9位数据位

楼主(2020-05-21):
同是M0内核,以前写过STM32F0系列的串口可以设置9位串口,M0518系列的串口最多设置8位,该怎么设置处理呢?

网友A:
8位才是通用做法。

网友A:
数据位长度可设为5~8位。
支持RS-485 9位模式

网友A:
如果你非要9位,解决方法就是自定义,通过IO模拟时序。

网友A:
给你找个官方提供的软串口例子

网友B:
自己用IO实现

网友:
这种特殊的只能软件模拟

网友C:
楼主搞定了吗,怎么用模拟实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位长度可设为5~8位。
支持RS-485 9位模式

RS-485模式是可以9位,但我有个疑问,他依然还是CMOS电平?还是使用485的电平做高低电平?

楼主:
在普通串口模式下,我尝试使用8位数据位+校验位来完成9位数据位,但实行后不行,我不清楚他的校验位是否占据数据位的最高位。因为在STM32里的校验位就是数据位的最高位,在STM32里,若是8位数据位+校验位的话,实际是只有7位数据位和1位校验位的。
我看了下RS-485模式下,可以支持9位,第9位也是用校验位来实现的,但我想知道这个检测电平是485的电平还是单片机的CMOS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RS-485模式是可以9位,但我有个疑问,他依然还是CMOS电平?还是使用485的电平做高低电平? ...

485应该是差分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