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SAM D21Curiosity Nano+串口配置的问题

楼主:
我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1904/5cb8406923254.pdf
想配置串口,可是不成功,PIN成上面那样了,没有芯片和管脚。
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A(2020-05-21):
AVR STUDIO 7 新建工程时,为何芯片列表找不到这个SAMD21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STUDIO 7 新建工程时,为何芯片列表找不到这个SAMD21的芯片呢?

有的,你可以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 STUDIO 7 新建工程时,为何芯片列表找不到这个SAMD21的芯片呢?

网友A:
不行,输入也没有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输入也没有选择的

你可能没装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装好吧。

板子的原理图能否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原理图能否发一个?

这里边有原理图。

楼主:
串口时钟,卡在这儿了。

楼主:
外设时钟配置貌似不对。

楼主:
SERCOM5_REGS->USART_INT.SERCOM_CTRLB |= (uint32_t) serialSetup->dataWidth | (uint32_t) serialSetup->stopBits;
调试发现,在这一句跑飞了。

网友B:
厉害啊~~~ 支持~     Cjy_JDxy 很有经验耶

网友A(点评):
有没这芯片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 支持~     Cjy_JDxy 很有经验耶

不行不行,以前没搞过这款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不行,以前没搞过这款芯片。

哪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