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USB库问题

楼主(2020-05-21):
下载了GD32F1x0的USB例程,编译通过烧写至GD32F150中,插入电脑,电脑不识别,请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板子上USB有跳线帽吗,都接对了没,系统时钟,USB时钟分频都对吗?

网友B:
电脑只是识别出?号吧。  要安装电脑端的USB驱动哦  开源libusb-win32 (v1.2.6.0)    用Zadig 安装, 需要邮箱致电哈 lvben5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