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坏的原因分析(适合其他单片机,例如K60)

楼主(2019-11-23):
我说一下我这边的几点心得,算是抛砖引玉吧。
说明一点,这里讨论的都是把供货问题,焊接问题给排除外了,也就是说,能够正常用一段时间的,然后又忽然坏掉的情况。
STM32损坏的症状及分析
1.意外的,电源和地就短路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多的芯片损坏的症状,芯片会发热,甚至滚烫,所有3.3V的供电都被拉低,可以用万用表打引脚是短路的。
    关于原因,还不是很确定,初步分析可能是由于信号或者电源冲击损坏的。因为这种情况好像有一般都出现在正常工作的过程中,没有太多人机接触的动作。

2.供电正常,但是不能连上JTAG
    这种情况让人很无奈,就是无法连接JTAG,无法识别芯片
    原因感觉可能是由于静电损坏,因为这个情况一般出现在频繁下载程序的时候。不调试的话,一般不怎么出现这种问题

3.下载程序的时候,能够通过JTAG识别芯片型号,但是下载的时候却报“找不到Cortex-M3”等乱七八糟的错
    这也是会遇到的情况之一,跟2很像,但更加无奈。
    这个原因也不得而知,反正只好换芯片就好了。

4.某个IO口损坏
    这个也损坏也比较温和,损坏后,就只单单这一个IO口的功能失效,无论怎么控制,都一直是一个电平,有时甚至稳定在1.2V等中间一个值。这就是传说中的烧IO口的情况。但是其他引脚及功能全部都正常。
    原因嘛,一般会认为是外部的强大干扰造成的IO口内部损坏。

智能车的同学经常出现烧芯片情况,主要是 静电原因:
1.接入电脑 USB时烧了。电脑USB口带静电,然后接入到核心板,用手拿着核心板,容易导致烧掉核心板,尤其是身体碰到金属和地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手直接拿核心板,身体不要碰到地面(穿鞋子)。

2.小车跑的过程中烧了。车轮与赛道摩擦的过程中使得小车带电,把电引到核心板就会烧了核心板。可以用锡纸包住车底盘来隔离保护核心板。铜屑等金属碰到芯片的管脚短路,建议用黑胶布包着核心板上的主芯片。小车跑的过程中碰撞,容易导致短路,导致核心板烧了。对于露出金属表面的电路都尽量用黑胶布包紧。电机刹车加速导致产生反冲电流,如果IO口没经过隔离保护而直接接入电机驱动模块,就容易出现烧芯片情况。建议IO口经过隔离保护电路后才接入电机驱动模块。

3.超频,其实是对单片机损耗很大的,虽然可以提供性能,但也更容易烧坏。频率一般求稳定,不建议设置最高极限频率。
夏天到了,天气热了,如果超频过高,导致发热偏大,容易导致芯片烧掉的。可以考虑安装散热片和降低频率

4.电源管脚短路或者电源电压拉低,芯片发热,这是芯片内部的电源模块损坏导致的。一般换个芯片就可以解决。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经常出现芯片发热,但可下载程序,可运行程序。这是芯片内部的电源模块损坏导致的,加大3.3V和GDN之间的电容,可减少发热,但最好是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