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USB转串口通信不正常

楼主(2020-05-21):
      采用的是PIC8位单片机16f887,做一个串口通信实验,用串口线和台式机的串口通信一切正常。同样的代码想通过笔记本电脑测试,由于笔记本上没有串口,采用实验板上的USB转串口(芯片是ch340G)方法通信,通过电脑给单片机发数据,单片机将数据回送回来,采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结果,发现单片机发回来的数据是乱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同仁用过,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开始怀疑是ch340芯片有问题,最后换了几个板子还是这样。

网友A:
先看一下波特率的设置是否正确,再就是串口助手显示的时候是否勾选了hex显示选项

网友B:
看看波特率和接收数据显示模式

网友C:
上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