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使用按键中断的时候调用到系统定时器就不行的现象

楼主(2019-11-23):
在用按键中断的例程的时候,比如按下按键实现流水灯,在流水灯中使用的是 Systick(系统定时器)延迟时间;然后烧程序进去发现按下按键的时候只能亮第一盏灯,卡死在那了。不知道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然后设置按键中断优先级为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配置中断控制器的函数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第三组

  /* 配置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7;  //配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配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