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这个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21):
我下载了一个ATSAMD21的串口例程,可是编译有错误。
如上图。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代码不完整?  可以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代码不完整?  可以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

完整的,改了芯片的原因。

网友B(2025-09-26):
未提供具体错误信息,无法精准说明。常见错误可能与硬件连接、代码语法、配置参数、外设冲突等相关。可查看错误代码 / 提示,结合 MPLAB X IDE 的输出窗口信息,对照芯片手册或 Microchip 官网文档排查,也可提供具体错误内容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