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总是死机

楼主(2019-11-23):
最近写了一个程序:大概是这样的:main()函数开始首先进行一系列初始化:
       LCD_Init();
      USART1_Config();
        Sd_fs_init();
        SysTick_Init();
        SPI_FLASH_Init();
        Touch_Init();
        DHT11_GPIO_Config();
        ADC1_Init();
        TIM3_PWM_Init();
      start_touch_flash();
    Lcd_show_bmp(0, 0,"/__zhujiemian.bmp");
   Lcd_GramScan(2);

   TIM7_Configuiation();

然后进入while(1)循环,【while(1)循环判断一系列标志位然后根据标志位的不同值显示不同的bmp图片,【图片在SD卡中】,触摸屏中断已经打开,并且程序会在触摸屏中断处理程序中修改标志位,也即while(1)中供检测的那些标志位,】,程序的效果就是按下触摸屏的不同位置切换显示不同的图片,并且通过标志位判断为在主界面时,还会显示实时的ADC数值以及 一些汉语和英语字符,【如果一直在主界面,这些英语和汉字会一直不断在固定位置显示。】

而现在最令我困惑的是,程序可能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或者多次点击触摸屏之后,就由正常变成死机了,还或者能在主界面正常显示的英语和汉字再也不显示了,而触摸屏中断还或者???

求大神赐教啊?????哪里出了问题啊???【注:触摸屏中断里会操作SD卡,已经设置SD卡中断优先级大于触摸屏中断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