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与液晶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9-11-23):
我用STM32外接ADC转换模块采集2个通道的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电压,通过计算Nor=(v1-v2)/(V1+V2),计算结果在液晶LCD12864显示   其中V1, v2都是采样一千次后的平均值。V1 和V2能立马显示,但是计算出的Nor不能立马在在LCd显示,但是按一下复位键立马就显示出来了。
主要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float voltage=0;
float voltage2=0;
int vol_int1=0;
int vol_int2=0;
int i=0;
float sun1=0,sun2=0,n=0;
//out1=26214;
  AD_config();
   AD_INT();
  LED_config();
  INIT_PORT();
  lcd_clear();
  clrRAM_12864();
  lcd_string(0,0,"vol1");  //ÖÐÎÄÒ²¿ÉÒÔ
  lcd_string(1,3,"V");

  lcd_string(2,0,"vol2");  //ÖÐÎÄÒ²¿ÉÒÔ
  lcd_string(3,3,"V");

  lcd_string (0,4,"Nor");

  while(1)
  {
   sum1=0,av1=0,sum2=0,av2=0;
   /***************¹éÒ»Öµ****************/
   if(sun1+sun2!=0)
   {
    if(sun1>=sun2)
    {
     n =(sun1-sun2)/(sun1+sun2);
      nor=floatToint(n);
      write_command(0x94);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nor/100));
      write_Data(0x30+(nor%100/10));
      write_Data(0x30+(nor%100%10));

    }
    else
     {
     n =(sun2-sun1)/(sun1+sun2);
     nor=floatToint(n);
      write_command(0x94);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nor/100));
      write_Data(0x30+(nor%100/10));
      write_Data(0x30+(nor%100%10));
      }
    }
   /***************ͨµÀ1*****************/
   for(i=0;i<1000;i++)
   {
   ch_sel_1();
   read_spi();
   out1=dateout;
   voltage=(float)(out1)*5/16384; //ת»»³Éµçѹֵ СÊý
   vol_int1=floatToint(voltage); //±£ÁôÈýλСÊý
   sum1=sum1+vol_int1;
   sun1=sun1+voltage;

   ch_sel_2();
   read_spi();
   out2=dateout;
   voltage2=(float)(out2)*5/16384; //ת»»³Éµçѹֵ СÊý
   vol_int2=floatToint(voltage2); //±£ÁôÈýλСÊý
    sum2=sum2+vol_int2;
   sun2=sun2+voltage2;
      }
     av1=sum1/1000;
   write_command(0x90);
   write_Data(0x30+av1/100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av1%1000/100);
    write_Data(0x30+av1%1000%100/10);
   write_Data(0x30+av1%1000%100%10);
   /***************ͨµÀ2****************/
   av2=sum2/1000;
   write_command(0x98);
   write_Data(0x30+av2/1000);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av2%1000/100);
   write_Data(0x30+av2%1000%100/10);
   write_Data(0x30+av2%1000%100%10);
  }
}
求各位大神帮帮我 看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