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端口设置,都出问题了?

楼主(2019-11-23):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

结果却是PC0正常点亮LED,PB3却不行,查了好久,不知原因。后来用软件仿真查看,结果却是PC0模式是:output(50MHZ),但是PB3模式却是:input  floating input 浮空输入!
相同的设置却成了,不同模式,不知何故!

请教大家了!

不知如何贴图,否则把截图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