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LCD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9-11-23):
uint16_t LCD_RD_data(void)
{
        uint16_t R=0 ;
        R = *(__IO uint16_t *)Bank1_LCD_D;           /*FIRST READ OUT DUMMY DATA*/
        R = *(__IO uint16_t *)Bank1_LCD_D;          /*READ OUT RED DATA  */
        return R;
}   //这是改写教程上的读取数据的函数,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是Bank1_LCD_D还是Bank1_LCD_C呢?   我现在用的是Bank1_LCD_D。

LCD_ILI9341_CMD(0xDB);  //这个是读取LCD模块的驱动版本号的命令,第一读取的是空,第二个参数是驱动ID(芯片手册上说ID的范围是80H到FFH)。

tmp = LCD_RD_data();
printf("\n%Xh\r\n",tmp);

我用串口把该参数打印到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ID老是0.  请问错在哪里?????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