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115200不正常

楼主(2020-05-21):
波特率在4800-57600之间和128000都正常,唯独在115200不正常

网友A:
这你怎么知道的

楼主:
恰好和SH88F516串口通信的模块的波特率是115200

网友B:
换个不行吗

楼主:
固定死了,不能改.这几天各种尝试,115200都是不行

网友B:
串口初始化程序

楼主:
CLKCON = 0x00;                //时钟设置

        RCAP2H=0xFF;                //115200
        RCAP2L=0xFC;
        TH2=0xFF;
        TL2=0xFC;
        T2CON=0x34;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方式,自动重装载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工作在方式1(8位异步方式,可变波特率),允许接收,清0发送接收标志位

网友C:
用外接晶振

网友C:
如果128000都正常,反而115200不正常,就说明不是速度的问题。

网友D:
是很奇怪,建议抓波形看看。

网友E:
使用外部22.1184M晶振

网友F:
88F516手册写了,外部最高支持16.6MHZ晶振,所以22.1184属于超频了,建议用11.0592吧。

网友G:
唯独在115200不正常,这么奇怪啊??

网友F:
可以试着换一个吗,不用115200不行吗??

网友E:
根本不奇怪,因为按照内部16.6MHZ时钟,波特率115200bps,算出来的定时器初值,取整之后丢弃的尾数非常大,大到产生的波特率误差超过串口可以承受的范围,简单吧,换T1做,然后倍速,兴许还有希望。我在88F2051上就是这么整,可以稳定上115200bps,但是如果换成T2就只能上57600bps。不过2051的定时器分频器貌似比88F516更先进哦

网友H:
这些16.6MHz内部RC的,只要内部时钟不分频降频,肯定可以115200工作的,一点误差都没有,谁说不好用?

网友I:
//初始化2个串口
void set_baut()
{
        //Fsys=16588800
        //SYS_FREQUENCY=16588800

        //uart0=115200,for log
        //Baut rate=Fsys/16/(256-TH1)
        SCON=0x50;
        PCON|=0x80;        //SMOD=1
        TH1=-SYS_FREQUENCY/16/115200/BAUT0;        //-9

        //uart1=115200,for lcd
        //Baut rate=Fsys/16/(32768-SBRT1/SBRT0)
        SCON1=0x50;
        SBRT1=0x7f|0x80;        //d7=使能波特率
        SBRT0=0xf7;        //32768-9=32762=0x7ff7
}
uart0,如果你的是-4(实际应该是-4.5),显然错了,-9才是没有误差的,自己没有搞懂UART原理,不要怪芯片。
UART1,带小数分频的,精度更好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F:
88F516手册写了,外部最高支持16.6MHZ晶振,所以22.1184属于超频了,建议用11.0592吧。
...

选16.9344MHz!

网友K(2020-08-06):
引用 网友I:
//初始化2个串口
void set_baut()
{

1612A芯片也是两个串口,串口0我用了这个代码验证,TH1赋值为247。波特率还是不对

网友K:
中颖的1612A 也是带EUART和EUART1两个串口:
        //用定时器1作为系统波特率发生器
        T2CON &= ~((1<<5)|(1<<4));
        SCON |=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TMOD |= 0X20;
        TCON1 |= 0X08;                      //系统时钟作为定时器1的时钟源
        TH1 = 247;
        TL1 = 247;
        TR1 = 1;
        ES0    = 1;
        P3_1  |= 1;

这样配置可以到115200波特率。   先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的时钟一定要选择系统时钟(这个一定要配置,默认为系统时钟的12分频)
波特率计算公式:
TH1 = TL1 = 256-(16588880/16/115200) = 247.
波特率要设置倍频,SMOD设置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