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丢失了几个字节

楼主(2020-05-21):
STM8单片机eeprom 突然丢失数据,而且只丢失了几个字节

楼主:
之前程序一直正常的跑着,跑了好多天也没出问题,当然中间肯定有重新上电的,突然eeprom前六个字节丢失了,后面地址的内容没有丢失 请问什么原因导致的 请问?

网友A:
考虑你板子电源和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可能电源不稳定吧,或者其它不稳定因素,程序操作了EEPROM

网友C:
多debug跑跑,查查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给STM8供电的电压是否稳定,会不会出现低电压工作,临界点工作等等,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主要跟程序的结构有关,注意分析你的EEPROM写入部分的程序,同时结合分析电源跌落的影响。

网友E:
程序的问题很大,硬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楼主可以在测试测试,看看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F:
基本就是软件问题,别想其它的。

网友G:
可能有坏块。

网友H:
是不是指针操作失误啊

楼主:
错误的擦除?

网友E:
软件的问题面大

网友I:
检查你的代码或者设置

网友J:
丢了哪些数据?

网友K:
是不是有坏块啊

网友L:
每个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M:
如果都是这样那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N:
如果不是,那是硬件有坏块。

网友O:
如果是有坏块,可以查出来做个表,标记一下。

网友P:
多半程序问题,尽量减少写的机会

网友Q:
干坏事了

网友R:
1、查看写E2prom后有没有上锁。如果没有上锁数组越界操作可能会写到E2prom 区。
2、查找写E2prom的执行条件。看是不是有误入的可能。

网友S:
是不是你在写入的时候刚好断电,或者写入的时候,电压不够。要做好数据效验和备份

网友K:
你说的被改写的数据,本来是放的什么

网友L:
会不会你代码方面问题将其修改了。

网友N:
另外,有无可能程序修改时发生电源波动数据写错。

网友T:
数据量不大的话,你可以考虑做双份的数据保存,两组数据相同时视为有效写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