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开漏输出PB15 无法拉低

楼主(2020-05-21):
RCC->APB2ENR |=(1<<3);

GPIOB->CRH |=(5<<(4*4));
GPIOB->CRH |=(5<<(4*6));
GPIOB->CRH |=(5<<(4*7));

GPIOB->ODR &=~(1<<12);
GPIOB->ODR &=~(1<<14);
GPIOB->ODR &=~(1<<15);
stm32f103
5V通过10K电阻上拉。
PB15 始终是高电平 PB12 PB14 可以切换

楼主:
我是用固件库搞不定,才用寄存器的,PB15始终高电平5V。

网友A:
开漏输出就是不输出电压,低电平时接地,高电平时不接地。

网友B:
另外你这个接口是不是搞了其他电路

网友C:
除非你能确定这段代码运行时,IO口模式还是复位时的状态.
否则,你可以这样:
RCC->APB2ENR |=(1<<3);
GPIOB->CRH &=~(15<<(4*4));
GPIOB->CRH |=(5<<(4*4));
...

网友D:
楼主理解的不到位

网友E:
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F: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1>>12)这样的语句,难道是从iccavr转过来的,另外这个只能1位,你用5<<>>12是几个意思呀?st的头文件里有GPIO_CRL_MODE0_0和GPIO_ODR_ODR0这样的定义,GPIOB->ODR I=GPIO_ODR_ODR0难道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