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放不下DC-DC模块...

楼主(2020-05-21):
要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
且+-12v要
能提供300mA左右的输出电流,且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大仙能不能给点电路

楼主:
或者推荐一些芯片

网友A:
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体积最好要小

网友B:
我觉得你最好芯片也少一些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C:
放不下DC-DC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D:
这个用LDO芯片的吧,LDO外围电路非常简单的

网友E:
就用78和79系列的吧

网友F:
体积小   但是   功率大   真的比较难

网友:
7812+7912呗

网友G:
将+28输入转换为+-12v输出,由于板子面积较小,放不下DC-DC模块.

连 DCDC 模块都放不下, 那不是强人所难嘛.
不过更改电路设计, 采用单组电源供电的电路吧.

网友H:
采用单电源供电  也是一个好方法   不知道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   先顶一个

网友I:
建议使用隔离的DCDC产品的。

网友J:
只能用DC-DC了,压降太大,输出还有电流限制,没办法。TI有小体积的方案了,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K:
可有采用两个隔离DC-DC 输出串起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