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口能实现这些不

楼主(2020-05-21):
8位数据位,2位停止位,1位偶校验通信

网友A:
只能用软件模拟实现,标准的硬件串口不支持这种模式,任何MCU都如此,但用软件模拟也不是什么难事,非要这么用,编程模拟好了,任何MCU都可以实现。

网友B:
接收是一样的。
发送在一位停止位的基础上通过软件延时

网友C:
就是偶校验不同,自己求和

网友D:
是的,根据波特率适当延时一下就可以了,硬件串口也能实现。

网友E:
现在几乎没人用校验和了,它根本不管用

网友F:
两个停止位主要是字符间的处理

网友G:
不明白为啥是两个停止位?

校验位还是有用的,特别是两个设备开机时候容易出错,

校验位加校验和,有人称为纵横校验

网友B:
现在使用偶检验的比较少,一般使用CRC校验

网友C:
硬件不支持2个停止位(有些MCU可选,1,1.5,2个),发完一个字节数据延时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D:
硬件不支持2个停止位,其他的要求应该都满足。。

楼主:
51其实功能还是很多的,总结起来也很多东西。具体的其实datasheet上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E:
可以用软件模拟,这个也不是很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硬件不支持2个停止位(有些MCU可选,1,1.5,2个),发完一个字节数据延时一下是可以的
...

自己用程序控制发是可以控制延时的,如果是把数据送给缓冲区里让硬件自己去发就控制不到了

网友I:
自己做就好

网友J:
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K: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用呢